求教负离子发生器

楼主(2012-03-14):
大家好,我现在手头有1:220的变压器,我想把3V直流升到2万伏,我算了下,初级3V,次级才到660V,我需要在次级倍压几十倍啊,感觉不合适啊,有没有什么办法把初级电压也弄高点再变?关键这个东西还不能太大了。
变压器的次级输出能驱动下一个变压器的初级输入吗?如果能的话我就可以级联了啊,那变比就是上百倍的翻番了啊

网友A:
变压器级连,不行的,带不起这么大的负载的。

网友B:
去买个现成的。

高压的东西业余条件下很难解决耐压绝缘问题,而LZ连这个概念都没有,根本就不可能做出来。

网友C:
变压器不是有了变比就可以任意改变输入电压,都有适用范围的,负离子发生器的升压变压器有专用的,去买个现成的即可,用CRT电视的行输出变压器也行。

网友D:
不知道农村那个用来电鱼的东西升到多少V了?

楼主:
我现在手头的就是用于负离子发生器的变压器。我打算把初级的电压升到20--30V,变压器应该可以接受的,这样后面变压再升个几倍就差不多了,而且体积不会增大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