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有哪些芯片带有jtag口啊

楼主(2012-03-14):
或者说哪种内核的,或者说哪种系列的。

楼主:
或者说你有更好的分类,甚至说没有规律。

网友A:
哪些芯片带有jtag口? 只要是ARM, 都带 JTAG 口
另外, 现在JTAG 已经正在变成一种标准。从低端的 AVR 到高端的 DSP 等,都在使用 JTAG。
不过 JTAG 只是个接口,各个厂家的命令解释还是并不兼容。

网友B:
JTAG是目前采用最多的一种调试接口。ARM体系都带有JTAG口的。

网友C:
JTAG不单是调试接口,更是一种测试接口,所以不单是MCU有这种接口,很多的数字器件都有此借口,比如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