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款传感器芯片,请指点

楼主(2012-03-14):
能够以固定的频率驱动一个红外LED;
能够以锁相环的方式接收这束光;
一旦光信号丢失就动作。

请问谁了解相关芯片,请给个指点。

网友A:
你这个说的太抽象了吧,不过觉得很多芯片都应该能完成这个任务

网友B:
你是需要光电传感器吧,是那种接受跟发射分开的传感器,还是需要没有分开的?

网友B:
你可以在传感器专家网上面查找一下,应该可以找到适合你的传感器,www.sensorexper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