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通信参数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2-03-14):
用CC2500做通信,
根据香农定理:Rb=W*log2(1+S/N),怎么知道这个S/N的值?
S的值是发送端的功率?N怎么确定?
接收滤波带宽是不是越大越好?接收滤波带宽应该等于上式的W吧?

网友A:
这个只能用专业仪器测试才能获知,实用中不要去套公式,因为你无法获得完整的参数,该弄明白的是公式的物理意义。接收滤波带宽不是越宽越好,恰恰相反,略大于信号带宽为最好,但考虑成本和插入损耗等因素,一般设置低通滤波即可,公式中的W指信号带宽。

楼主:
谢谢chunyang大叔: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