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个好用的升压芯片

楼主(2012-03-14):
请大家给我推荐个好用的升压芯片,输入2-5V.输出可以到30V的。外围电路简单点的。谢谢!

网友A:
电流多少啊

楼主:
1A左右。欢迎国内厂商自荐

楼主:
想使用电池

网友A:
30V 1A  30W 即使效率100% 输入2-5V 电流6-15A.
估计不简单,也不便宜
LZ还是测算下具体需要的电压 电流,适当放宽点即可。

网友B:
还不如多串几个电池,然后降压.
这么大电流,肯定要并联N多电池

楼主:
哦不是连续的,脉冲峰值电流即可

网友C:
用TPS61032或者NCP1421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