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个小玩意,奈何以前电学没学好,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3-14):
以笔记本电脑的USB接口给四个5mm的发光二极管供电,应该如何选择限流电阻,电路怎么连?http://wenku.baidu.com/view/c20f7469af1ffc4ffe47ac3c.html
自己是学计算机软件的,现在终于明白什么是隔行如隔山了......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每个LED单独串联个200欧电阻即可。

如果是红外LED,电阻可以用100欧姆1/4W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个LED与电阻串联成一组,然后4组并联接在USB上,明白了. 感谢.

网友B:
最好加个自恢复保险丝 小心烧了usb口,可划不来。

网友C: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