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 固件库3.0 的misc.C

楼主(2012-03-14):
STM32F    固件库3.0里面的 的misc.C这个文件一定要包含在工程里面吗?

网友A:
misc.c中对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和系统定时器(systick)操作的软件包。楼主用到了这些就可以添加misc.c,并包含misc.h

楼主:
好像3.0的库  系统定时器(systick)操作不用这个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