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电路 积分~ 微分~or

楼主(2012-03-14):
小弟不才,问一下这是什么电路,参数暂且不考虑。。。。功能是啥???求详细分析,呵呵。

网友A:
有点像MFB带阻滤波器,但3少一个对地电阻

网友B:
有点像MFB带通滤波器,但3少一个对地电阻:lol

网友C:
此电路只可能是带通滤波器。

网友D:
把传递函数写出来画画波特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