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3异常快速参考

楼主(2012-03-14):
        异常一览表

编号
类型
优先级
简介
Enable
N/A
N/A
没有异常在运行

复位
3(最高)
复位
总是
NMI
不可屏蔽中断(来自外部NMI输入脚)
总是
fault
所有被除能的fault,都将“上访”(Escala-tion)成硬fault。只要FAULTMASK没有置位,硬fault服务例程就被强制执行。Fault被除能的原因包括被禁用,或者被PRIMASK/BASEPRI掩蔽
总是
Mem Man-age fault
可编程E000_ED18
存储器管理faultMPU访问犯规以及访问非法位置均可引发。企图在“非执行区”取舍也会引发fault.
NVIC SHCSR.16E000_ED24
总线fault
可编程E000_ED19
从总线系统收到了错误响应,原因可以是预取流产(Abort)或数据流产,或者企图访问协处理器
NVIC SHCSR.17E000_ED24
用法fault
可编程E000_ED1A
由于程序错误导致的异常,通常是使用了 条无效指令,或者是非法的状态转换,例如尝试切换到ARM状态
NVIC SHCSR.18E000_ED24
7~10
保留
N/A
N/A

SVCall
可编程E000_ED1F
  执行系统服务调用指令(SVC)引发的异常
总是
调试监视器
可编程E000_ED20
调试监视器(断点、数据观察点,或者是外部调试请求)
NVIC DEMCR.16E000_EDFC

N/A
N/A

PendSV
可编程E000_ED22
为系统设备而设的“可悬挂请求”(Pend-able Request
总是
Systick
可编程E000_ED23
系统滴答定时器(也就是周期性溢出的时基定时器——译注)
SysTick CTRSTAT.1E000_E010
16~255
IRQ
E000_E400
多达240条外部中断
NVIC SETENA寄存器阵列

网友A:
很好的总结,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