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str 函数用了之后有错误??

楼主(2012-03-14):
我用ICC_AVR 编译器

#include"string.h"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buffer[];
   if( strstr((char *) buffer, "OK") > 0 )
   {
       break;
    }
}

大概的原理就是这样,但编译出了一个问题.
operands of > have illegal types 'pointer to char and int'

大侠们.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啊.我找了好多的资料,但是还是没有解决.实在没有办法了.到论坛上面问问.谢谢大侠们.

网友A:
operands of > have illegal types 'pointer to char and int'

使用了非法的类型进行>操作,"一个是指向char的指针类型,一个是int类型"

楼主:
嗯? 这个问题,要怎么改啊.两个数据都是char 型数据啊,

网友B:
你还不懂strstr函数的用法就冒然使用,先查一下怎么用。
你的程序有两处错误:
1、给buffer初始化。
2、长这么大我还没见过,if中还可以加break。

修改:
#include"string.h"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buffer[] = "aaaaOKbbbbb";//初始化buffer
   if( strstr((char *) buffer, "OK") > 0 )
   {
       ;    //写你的处理函数,不写的话,可以加个分号就行。
    }
}

网友C:
你的buffer没有分配空间
至少得写成 buffer[XX], XX为buffer的容量

楼主:
哦,有的,我里的buffer 是写成了 buffer[400] ,也还是不行.

网友A:
strstr函数的返回值是char*类型,而小于操作不能用来比较指针和int值,所以出错了
你要想知道strstr的函数返回值是否合法,应该用!=号或是==号比较
if( strstr((char *) buffer, "OK") != NULL )

网友D:
7楼的回答在点子上

网友A:
7楼的回答在点子上
引用 网友D:

我以为二楼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