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bee无线模块的小问题,向各位大虾求助

楼主(2012-03-1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要看你买的模块的接口及操作方式了,原则上有两个就可以完成基本测试,但你要保证你的接口电路、编程等不能有错,否则还是基于一个完整的成品参考平台比较方便。组网的话,最少需要3个。至于是否需要扩展板,看你的需要和模块的功能了,具体去看模块的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chunyang一席话,豁然开朗,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B:
什么叫 **?

用中文读一下就成了屏蔽词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