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out端口在test文件里面作为输入怎么用

楼主(2012-03-14):
(无正文)

网友A:
reg sd_drive_en;
reg [15:0] sd_out_data;
assign sd = sd_drive_en ?  sd_out_data : 16'bz;

想要驱动sd的时候,将sd_drive_en设为高,并且给出sd_out_data的值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在源程序中这么用的,没想到在测试程序中也这么用,多谢赐教。

网友B:
同样的操作,TB中也SD对接的信号在SD作为输出用时要给高阻,在SD作为输入用时要给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