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功放的问题

楼主(2012-03-14):
小弟第一次接触到高频的东西,东三菱RA07H4047M的功放,由于门限电压用的3.3v,我个人认为是输入和输出的阻抗不匹配烧掉一块,就想问问大家这个阻抗怎么处理啊,我邮箱zmly2012@163.com,qq495670376.在此跪谢了!

网友A:
建议先仔细看看器件手册,高频大功率十分讲究阻抗匹配,但具体的做法跟你的电路、天线以及要求等有关,方法不是泛泛的,你没有提供足够的可供判断的信息,还是先看看手册吧,上面有典型应用电路和示例匹配参数。

楼主(2012-06-28):
首先很感谢您的回复,小弟对高频电路不怎么懂,我用的无线收发芯片是IA4421,由于三菱的数据手册上面没有提供参考电路,我刚开始琢磨自己弄,后来发现不行。

网友B:
还用 4421呀,这个要经过3级PA, 才能让 074047出好的功率,我建议你改用 4432,然后用特殊模式 可以兼容4421 的, 4432价格比 4421便宜,功率直接出20dbm ,然后推三菱,容易出功率。
4421 3年前我用,经过3357 一级PA,然后UW 一级PA,然后到 三菱。

楼主:
三菱的输入和输出阻抗是怎么设计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