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文氏振荡的可靠及稳定性

楼主(2012-03-14):
想做一正弦波电路,请问各位大侠下图的文氏振荡电路是否可靠

网友A:
自己搭电路去实验吧。

楼主:
搭了两个电路,一个8000Hz,一个400Hz,调节电位器,8000Hz输出峰峰值最小5V,400Hz最大输出峰峰值4V,同样的电路为什么输出幅值调整差那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