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8仿真器配置问题

楼主(2012-03-14):
在debug菜单中,选择“RDI Interface Drivers”后,点击settings,出现了
Error: Cannot load driver 'd:\Keil\ARM\BIN\AGDIRDI.DLL'
Possible Reasons:
- Driver DLL could not be found in the spcified path
- Driver DLL requires additional DLL's which are not installed
- Required Hardware Drivers are not installed
  求高手指点啊,谢谢啊

楼主:
这个问题貌似没人知道,我通过其他方法可以用仿真器仿真了

网友A:
用的是mdk4吧,从其他地方copy个agdirdi.dll就可以用了啊

楼主:
但是哪里有呢?

网友B(2014-01-13):
STM32 MDK下缺少的文件,不要试图在原安装文件夹下找了,直接下载一个吧。网址:
download.csdn.net/detail/xueruifan/6843371,在前面加http
本压缩包内含32位和64位的对应的dll文件,请根据自己电脑配置复制到'C:\Keil\ARM\BIN\'
Dll文件是什么:
动态链接库(Dynamic Link Library或者Dynamic-link library)缩写为keil agdirdi.dll,又称为动态链接库,是微软公司在微软视窗操作系统中实现共享函数库概念的一种实作方式。这类文件中封装了系统正常运行所不可或缺的大量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