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无法在IAR EWARM6.3中使用,前辈们,请帮帮忙

楼主(2012-03-14):
各位,
原本使用IAR WEARM 5.5配合ST-Link都没有问题。
现在换成了IAR WEARM 6.3后,却无法使用ST-Link,IDE一直出现找不到ST-Link的讯息。
经检查Option里的设定,发现在Debugger里面的Download栏目里少了好几个选项,而重新使用IAR WEARM5.5都没有问题。
以上差异,是用交替比较得到的结果。
上了ST的官网,找不到任何技术资料,在IAR的说明里,也没有提到这方面的改变。
是否有熟悉的前辈能指导在下!!
谢谢。

网友A:
万利出的那个ST-LINK-II吗?万利不支持了,我把它改成J-LINK乐。

楼主:
不是万利的,我用的是ST的STM3210E-LK学习板上自带的ST-link。
有谁清楚吗?能帮帮我,谢谢!

网友A:
那就是万利的ST-LINK-II了,改吧。

网友A:
上图是万利的ST-LINK-II,下图是JLINKV7_STM32_OB

网友A:
上万利的网站看了一下,ST-LINK-II的驱动似乎更新了?当年我就是因为不支持IAR6.1一怒之下改成了JLINK的。

http://www.manley.com.cn/web/adm ... n/installSTLink.zip

楼主:
谢谢你
我上了万利电子的网站,下载了跟你一样的东西,可是,执行完后,只是在C:\ 中增加了一个Manley档案夹,里头有很多*.dll的档案,依然不知道该怎么用,查遍了万利的网页内容,找不到任何说明。
可否再指点一下,要把这些东西如何运用。
另外我也找到了:ST-Link-II仿真器驱动程序(IAR EWARM V540-V621)
http://www.manley.com.cn/web/adm ... allSTLink_V4_V5.zip

不知道需不需要使用?

网友B: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新版的EWSTM8以及STVD&STVP是加载ST-LINK-II驱动的,跟之前的板载ST-LINK的驱动不同,所以编译器和编程器都不能正常工作
然后从磁盘管理里应该能看到,老板的ST-LINK插入后会弹出个U盘,新版的ST-LINK-II就没有了!!明显是驱动改了,然后两个版本不兼容....

楼主:
意思是说,即使下载了更新,我的老板子也不能用?

网友C:
Debugger里面选Third-Part。
Third Part里面把.dll的详细地址交给他就行了。

9楼说的不对,他那个ST-LINK-II是ST官方的,你这个是万利山寨的,两者完全不同,不能兼容。

楼主:
感谢11楼的指点,我依照你的方法处理过后,就不会再显示找不到的警语。
不过,他还是不能正常使用,就是什么反应都没有,也不动作,也不显示任何东西出来。
我的STM3210E-LK是跟ST代理买的,所有说明资料都是ST出的,看样子,真的是官方版,而不是万利。
不过,究竟怎样我也不确定了。还是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热心人的建议了。
暂时先借人家的电脑来用旧的开发软件继续工作了。
谢谢楼上各位,继续等待中。

楼主:
回复11楼的朋友,
我下载了万利的范例,检查里面的设定方式,真的跟你所讲的一样方法。
我执行的结果是出现警语,告知种种的错误。
我据此判断,我的应该是官版,与万利的不兼容。
谢谢指点了。

网友C:
官方的就直接在debugger那里选ST-LINK不行吗?

网友B:
STVD安装目录下有个ST-LinkUpgrade.exe,应该是能够查出ST-LINK的驱动版本的吧?
我原来买过来的STM8S-DISCOVERY上的ST-LINK就是因为开发环境升级了然后驱动程序不一致导致不能用的,但是在老版的环境下依然是能用的

楼主:
我有用ST-linkUpgrade尝试升级St-link的固件,记得在很久以前也曾经升级过一次,但是现在的升级软件一直告知,St-link未连接,想必是已经不支援这么老的St-link版本了。

打算再买一个St-linkV2的来用,希望这个决定是对的。

网友B:
V2的Upgrade是升级不了老版本的,确定要用新的软件,楼主只有买新的V2了...

网友D:
由于历史原因,ST早期的STLINK独立型仿真器和板载仿真器STLINK(版本II)的驱动升级问题,万利电子履行承诺与IAR EWARM同步升级相应的驱动程序,用户可以直接去官网上免费下载。
对于EK-STM3210B-LK,板载仿真器已经改为STLINK(版本III),用户可以直接在IDE中选择STLINK,而不要选择第三方驱动。
对于支持STM32/STM8的STLINK仿真器(版本III,白色外壳/蓝色标贴),万利电子于2011年3月起在国内销售的版本均为改进型版本,彻底摒弃了由于原设计(非万利电子的失误)的缺陷。经过近一年的市场验证,已经不再(会)出现STM8仿真部分的损坏现象。
万利电子提供MLINK/MLINK-ISO系列仿真器,全面支持CortexM系列MCU。

网友A:
刘强上网了:lol

很多年没见了。

网友E(2012-08-15):
刘强上网了
很多年没见了。

LIUQ天天在网上,只是隐身了。:)

网友F(2012-09-18):
有结果了吗?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3-12-20):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小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