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们来帮忙,选型,软硬件方案=====

楼主(2012-03-14):
大牛们好。小弟对电子一窍不通,无奈**作弄,非要弄个硬件的东西,大牛们请帮个忙吧。问题如下:有一个传感器,数据量很大,大概每秒10-30MByte。PC机通过USB接口控制这个传感器采集数据,然后把数据再通过USB传回PC机。这样的设备该怎样做?用单片机能实现吗?如果能,请推荐个软件硬件方案;如果不能,该用什么方案?由于小弟一窍不通,所以连该怎么问都不知道,总之就是实现这样一个设备。
谢了!

网友A:
如果一窍不通,真的很难哦。

网友B:
既然入了这个行,还是先入门吧

网友C:
LZ这么问,的确是不太好回答

网友D:
如果一窍不通,还是花钱买个方案比较好,否则商机尽失。

楼主:
如果一窍不通,还是花钱买个方案比较好,否则商机尽失。
引用 网友D:

终于有个不说废话的了。敢问兄台,哪里有卖?

网友E:
30*8=240mbps,加上usb类似起始和校验的一些数据300mbps。

网友F:
你出的价格合适,就有人卖

网友G:
用Cy68013A做通讯和主控,30M字节有难度,USB2.0的最大带宽才480Mbps,折合成字节是60M.
推荐用Cypress的USB3.0方案来做,EZ3.0芯片用提ARM9内核,USB3.0的带宽绝对够用了,不过还是有很多电脑没有USB3.0的端口,买个扩展卡插上就能用了。

网友H:
千兆网卡也是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I:
既然是数据采集建议使用PCI的方式,或者以太网!

网友J:
数据量很大,大概每秒10-30MByte,一般的单片机速度跟不上,选ARM或者FPGA

网友K:
单片机就别想了....好久前跟一个网友谈过类似方案....

网友L:
建议用FPGA来做,先采用FIFO做缓存,然后再向PC机传输数据,这样可以适当降低采集板与PC机之间的数据速率。

网友M:
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大的传感器(摄像头除外)

网友N:
项目外包吧

网友O:
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大的传感器(摄像头除外)
引用 网友M:

没准就是视频信号呢。
或者雷达信号采集。

网友P:
用labview做吧,做个数据采集模块

网友Q:
小弟对电子一窍不通,无奈**作弄,非要弄个硬件的东西,大牛们请帮个忙吧。问题如下:有一个传感器,数据量很大,大概每秒10-30MByte。

是TUO 或者外包。

网友R:
若数据要流过单片机,经处理再出来,那就不是30M了至少是60M,60M用普通单片机处理来说很高了。采集部分是单独的吧?那可以用一个小单片机只做控制,数据不流过它,数据处理用fpga,当然单片机也可以去掉,那样软件就麻烦些。

总之普通的单片机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S:
既然一窍不通,还是建议外包吧

网友T:
可以考虑用FPGA来做

楼主:
感谢各位的留言,有做外包的吗?

网友C:
做外包的相当的多吧

网友U:
按照峰值30MByte/s,PC机是很难吃的消的。
如果真是雷达信号处理的话,建议FPGA做算法,PC做总控和UI。
如果是一般的数据采集的话,就降低采样率。
USB做这么大的数据传输,对新手来说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