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2-03-14):
请各位大侠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A:
输入PWM高电平,光电二极管导通,使里面三极管导通,OUT 被拉低,
输入PWM低电平,刚好相反

楼主:
R3 510 的作用是什么?去掉可以吗?

网友B:
vcc电源必须是5v

网友C:
R4电阻可以用大点整个10K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