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极点跟系统稳定性的关系

楼主(2012-03-14):
请大侠们分享一下,零点极点跟系统稳定性的关系,如果一个系统振荡了我如何通过添加零点或者极点去除掉振荡,以及添加零点极点的方法,谢谢!!

网友A:
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建议看相关的书籍。

网友B:
信号与系统或者自动控制原理里讲的比较清楚

楼主:
书我看了很多,但总感觉没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本质还是没学到,谁有好的资料分享一下

网友C:
主要是针对单位冲击响应说的,以数字的Z变换为例,向量旋转一圈表示从抽样频率0-2PI,实际频率响应是0-pi,关键是这个向量模值等于1的一个圆环,单位1冲击输出1,表示这个圆环即是e^jw,大于这个圆环的外围表示单位冲击响应增益大于1,极点在这个外围,这个系统就是无限放大,不稳定,稳定的系统极点只能在e^jw 圆环以内,系统频率响应可以表示为w从0旋转到pi过程中遇到的极点或零点向量距离,系统补偿方法可以是直接在极点处增加一个零点,相互抵消,极点消失,频率响应平稳,或者在圆环外一个相对的向量距离补偿一个零点,这个距离根据实际表达式取值,不一定等于极点到圆环的距离,运放补偿方式无非就是RC,以一个单极点为例

极点位置位于Re 0.9, 距离单位圆1相当近,w从0距离这个极点只有0.1 个单位,所以系统直流响应为最大,w继续旋转,单位圆上的点距离这个极点逐渐远离,w频率响应开始下滑,至于是多少 db, 可以计算,直到抽样频率的二分之一,即pi 的位置,单极点低通滤波器,数字滤波器设计无非就是设计极点和零点位置表达式的一个过程,跟据这些极点和零点位置决定了频率响应的起伏,简单不严格的解说:lol

网友B:
我觉得LZ想搞清楚的可能是拉普拉斯
晚上回去翻下书

网友D:
系统判稳问题,可以看看自控书,可以用根轨迹法,乃奎斯特稳定判据

网友E:
今天看了这方面的东西,不过还是不怎么懂如何通过加入电容来改变零点,极点,然后原理什么的,也是不懂。求高手来指点一下

网友F:
看自动控制原理,了解传递函数等概念,计算出系统的传递函数,一般有如下形式
G(s)=
(a-s)(b-s)...
------------------- 分数线
(A-s)(B-s)...
这些a,b,A,B,s等都是复数
零点就是函数的分数线上的使分子乘积为零的s的值,
极点就是函数的分数线上的使分母乘积为零的s的值,
把传递函数G(s)乘以另一个函数F(s),使得分母的极点和F(s)的分子上的零点对消(约分),就可以消去极点了。
电容,电阻,电感等都有传递函数,适当配置F(s)消去极点,然后由F(s)分解成基本的电路传递函数,就可以得出参数了。

网友B:
如果系统的全部极点落于s左半平面(不包括虚轴),则系统是稳定的

网友G:
看书吧  这个比较的复杂  系统稳定性条件。。。

关键是把系统、系统的模型和控制理论结合起来。。。这个。。。

网友H:
很不错吗,来学习一下

楼主:
9楼的大侠,说的问题我比较感兴趣,自控的数以及信号与系统我都看了。你刚才说的通过引入零点来抵消极点的方**是我想了解的。有没有什么资料,或者我该学习哪个知识点。指点一下。自控的稳定判据,根轨迹,拉普拉斯这些都没有说到你提的方法。

网友I(2013-07-09):
如果是极点落在S平面的虚轴上呢? 比如一个简单的一阶RC或者LC低通滤波器极点就是落在S平面的虚轴上的,这时候稳定性要怎么分析?

网友J:
如果你是想理论联系实际,推荐你读TI的应用手册,可以有比较实际的认识。
自动控制理论虽然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任何行业都可以用,但初学者很难跟实际运放电路联系起来。TI的应用手册很适合联系实际。
http://wenku.baidu.com/view/acf7cbd85022aaea998f0f4e.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ad277385ec3a87c24028c42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