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推荐关于单片机的本科毕业设计题目

楼主(2012-03-14):
可行性高最好能做出失误 价格不是太高那种 !!求各位高手给推荐几个题目

网友A:
智能循迹避障小车

网友B:
用单片机做个数控直流电源,最大输出30V/5A,带数码管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还有其他题目吗?

网友C:
用单片机做个播放器

网友D:
单片机数字钟。

网友E:
水塔水位监控系统设计,当时我们学校就属这个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做过难度可以,就是做的人太多 谢谢啊!

网友F:
基于ARM和ucLinux的跑马灯系统:lol

网友G:
买两个无线模块(带串口接口的),做个无线测温系统,LCD,E方,RTC什么的都弄上去:lol

网友H:
做个交直流电压电流表吧。单芯片+互感器可解决。成本不高。

楼主:
基于单片机的空调温度控制单元呢?  首相空调那部分怎么模拟 温度采集可以反馈给单片机,同时控制压缩机的功率,但是需要一个密闭空间和压缩机 这玩意怎么做 不可能拿个空调来把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建议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