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给看看这个H桥 仿真出来不能用 第一次做 不会。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3-17):
仿真没有问题吧?实际电路有什么问题?
这个是4输入的,桥的每一个管子要协调控制才行,估计问题出在驱动上。

网友B:
这是mosfet 的驱动电路, 不是功率三极管, 这样驱动是有问题的. 特别是上管的控制.
还是去找标准的驱动电路吧.

网友C:
你如何控制4输入的电压,可是要28v的,输入及控制没有问题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