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flash中划出一块区域作为EEPROM用吗

楼主(2012-03-14):
请问STM32F107VC芯片,在它的flash中划出一块区域作为EEPROM用?
在程序运行时,保存一些数据到这个区域,然后下一次程序运行时,再把这个区域中的数据调出来使用?请问能在flash中划出一块区域作为EEPROM用吗?谢谢!

网友A:
stm32的flash可以划出一块来做eeprom,
flash的最小擦除单位都比较大。中等容量(32KB~128KB)产品的最小擦除单位为1KB,大容量(256KB~512KB)产品的最小擦除单位为2KB,这是和eeprom的最大区别,所以需要一些小的方法的支持。不过这一块已经有很多现成的程序可以用了,st的官方好像也有应用文件说flash作为eeprom用的方法。
刚查了一下AN2594里就有说。

网友B:
嗯, 要注意的是, 不要当真的 EEPROM, 要整块擦除, 整块地写, 所以要更加注意擦写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