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H桥电路电机不转怎么办

楼主(2012-03-14):
图中,我把9013换成了8050,就这么点改动,现象是,驱动小电机正常,驱动大些的减速电机,就不行了,大电机电阻小,万用表量了下,电压基本都落到三极管极间,这怎么办?

网友A:
楼主桥臂上PNP和NPN的管子都用反了,打回去重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百度百科上的图,不是我画的,虽然NPN和PNP是倒着用的,但细分析下,是可以工作的。大侠帮忙再看眼?

网友B:
确保电源功率大于电机功率再说吧

楼主:
确保电源功率大于电机功率再说吧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问题,现在电源是4.1V电压,电机上是3v多一点,用玩具电机可以转,用减速电机不转,但用两节电池带减速电机,转得很好,电流1百多毫安, 而这个电路可提供电路肯定够一百多毫安的,但是减速电机两端没啥电压,好像就如金属线一样短路了一样?

楼主:
那么,现在不改变电路,只是提高电压,能否让这个电机转?是不是提高了电压,电压还是落到三极管的极间,依旧不转?

网友C:
注意三极管的放大倍数,适当减小R28、R29的阻值

网友D:
用4148做溪流也是有点问题的、!

网友E:
提高电源电压。
这个驱动电路设计有问题,三极管的压降太大。

网友F:
你在电机两端并一个小电容试试

网友G:
电机参数是不是与电路匹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百度百科上的图,不是我画的,虽然NPN和PNP是倒着用的,但细分析下,是可以工作的。大侠帮忙再看眼?
引用 楼主:

你仔细分析下我看下呢。

网友H:
9013 NPN 20V 625mA  500mW  低频管 放大倍数40-110

8050 NPN 25V 700mA  200mW  150MHz 放大倍数30-100

网友I:
换其它低频管吧。电机启动时电流较大,平均100多ma,瞬时启动电流可能达到了1000ma以上了。

网友J:
这种电路压降太大,只适合高电压小电流。

LZ的工作电压太低,电机电流一大,就驱动不了。

网友B:
同意减少R28,R29,另外加大电压,多搞几个电池串联。
另外大马达的启动电流是很大的,带着齿轮箱,惯性更大,用碱性电池。最好用电源啦,有电流显示,简单明了

楼主:
你仔细分析下我看下呢。
引用 网友A:
[/wquote]
看楼上楼下其它专家跟帖。

楼主:
谢楼上高手分析,这个电路跟电机确实不匹配,看来只能重做电路啦,我再试下降低R28,r29阻值试下,另外在提高一点电压,不行就重做啦。

网友K:
图画反了是不能转的.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而不是饱和状态.所以电流被限制死了.不够启动的.

网友L:
这个H桥电路电机不转怎么办电机, 怎么办

LZ给出的参数太小气了。
1)控制时序没有画出;
2)Vcc没有给出;
3)电机负荷未知;

网友A:
你仔细分析下我看下呢。
引用 网友A:
[/wquote]
看楼上楼下其它专家跟帖。
引用 楼主:

呵呵,楼主的求知精神真的要加强下啊,我就是专家,都给你点了水了,就是不愿意深入去想。你这个接法叫设计跟随器,E极电压始终比B极差0.6V的,在VCC比较高,电机比较小(启动电压低的电机)的情况下,可以启动,但是遇到大电机,上下半桥都吃了1.2V的压差了,你说能启动么?

看问题抓本质,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啊~!

楼主:
呵呵,楼主的求知精神真的要加强下啊,我就是专家,都给你点了水了,就是不愿意深入去想。你这个接法叫设计跟随器,E极电压始终比B极差0.6V的,在VCC比较高,电机比较小(启动电压低的电机)的情况下,可以启动, ...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分析的跟我想的一样,我知道上下桥吃掉了电压比较高,因为没有这个压降,BE节是打不开的,CE也就不会通了,所以压降必然会产生,所以,我征求大家意见,我这个电路还有啥救,晚上又检查了下,主要毛病还是这个减速电机跟这个电路太不匹配,电机标签没了,所以不知道电压是多少的,最后分析,电机的实际驱动电压应该是是12V的,用这个电路驱动其它各种6V的电机都转。虽然电压偏低。我找了这个**肋图,还是看好了他的两条线不怕同时高电平,低电平,还有就是设计使用续流二极管,而不是小电容方式,但有利有弊,效率不高,驱动能力不足。 我原来也是用4.1V电源,用这种没标签的电机,没用这个H桥,正常的三极管接法,驱动能力比这样高,电机正常转,只是一旦两条信号线同时为高电平,会单边桥短路。
所以,猛地用了这个电路不转,没深分析,今天大家回了不少贴,点醒梦中人,谢谢大家。

楼主:
我用提高电压和减小电阻的方式,驱动了这个大电机,转起来了,但是效率很低,所以,还是放弃该图,这个图可能就是玩具车上凑合着跑的,但效率很低

楼主:
这个论坛好像是最活跃的啦,回帖速度很高啊。。。非常感谢大家。

楼主:
回帖很多,大家分一下分数不是很高,见谅啦。

网友M:
楼主这个电路电流驱动能力比较高,但是左边的电压得比右边高效率才会高。左边电压得大于
0.3+0.7+VM1才中

网友K:
这个图被指明接反了,你怎么不反过来试试呢?

还有ls,说的很对.但事实是:控制电路电压.驱动电压.太不符合实际了

网友I:
这个电路没接反。如果反过来接,跟本不能工作的。

网友I:
LZ真要这么用,建议用MOS管来做,或者直接用类似H桥IC,可能会好些。

网友K:
这个电路没接反。如果反过来接,跟本不能工作的。
引用 网友I:

你没理解把什么反过来...不是简单的把图反过来

网友M:
回复 网友K:
将下面两管和上面两管对换,驱动电压是有了,只是电流上不去。其实是楼主想用个4V的电压驱动6V或12V的电机问题,不提高电压效率怎么也上不去。

网友I:
你没理解把什么反过来...不是简单的把图反过来
引用 网友K:

我猜你的意思是把上下两个三极管对调吧?这样接是不能工作的。

网友N:
把上下两个三极管对调不能工作,这个电路的特点就在此,正是这样接才决定了同侧的管子不可能同时导通,但是也有缺点就是管子上的压降较大。

网友O(2012-04-21):
领教了各位大侠,自己也用Protues仿真了,然后做了实物,的确发现不少问题。比如效率低、驱动能力有限等

网友P:
回复 网友I:

为什么把两个三极管对调不行?我怎么觉得正确的就应该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