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用RS232更新2808 程序的软件

楼主(2012-03-14):
TI提供的RS232更新软件需要改变芯片的管脚,而我公司的产品有铁壳,
所以需要拆盖子很麻烦,所以想自己做一个bootloader,通过232来实现更新程序,
现在遇到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把.out文件转换成烧录的hex格式的文件,我
不想使用hex500,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方法。谢谢了

网友A:
利用hex55.exe指令可以将.out格式的文件转化成可以烧写的.hex格式的文件

楼主:
经过2天的努力,目前实现.out到bin文件的转换,我原来打算使用hex2000或者其他转换软件,发现转换出来的格式都不是我想要的,另外就是在我的PC段软件上多一个软件,使用不方便。
PS:今日能够实现从应用程序到bootloader了,也能顺利擦除,但在烧写的时候一般编程几百个word就会出现错误,我用的是TMS320F2808 flash编程 API 3.02 ,一次编程4个word, 比如我要编程0x12F6,可调用TI提供的编程函数 烧写到FLASH的是0x1234,我用仿真器看到接收的数据是正确的,就是编程出错了。请问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