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正弦波的问题

楼主(2012-03-14):
使用三极管2N5550放大一个正弦波,正弦波是DDS产生,频率在10MHz左右。先要把正弦波放大到40V到60V的范围,驱动一个1000pF左右的负载。实验中只放大了正弦波的上部分,下部分不知道怎么放大,那位高手能指导下

网友A:
这需要正确选择静态工作点,A类放大器将静态工作点定在其线性动态范围的中点。

网友B:
静态工作点要设置好

网友C:
首先是你的电源供电是多少V,再次是你的三极管静态工作点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D:
参考一下CRT电视机的视放电路。

网友E:
10M, 50V, 1000P, CRT视放那种单端甲类就别想了,CRT这么玩,是它的阴极电容十分小

网友E:
1000pF在10MHz频率,容抗是16欧

网友F:
lz发了一个贴子,积14分:o

网友D:
哦,没有看LZ的要求,负载电容太大了。
加一级NPN/PNP组合的跟随应该可以。

网友E:
容性负载,固定频率的话,宜用丙类,节能

网友D:
单一频率,加一个电感谐振一下,估计更好。
但是LZ的首要问题是偏置都不对,只放大一半波形。

网友E:
加电感谐振不就是丙类了,导通角要小于90度,不需要偏置

网友E:
想了一下,错了,小于180度才是。半个周期分界点。
90度都能完几倍频了,NND老了不中用了

网友G:
专家就是专家!

网友H:
估计lz看了这个帖子依旧很迷茫...

网友I:
采用推挽输出,ocl电路效果会好点

网友J:
渥尔曼电路放大,推挽输出。高频 大幅度,容性负载没有一定的理论和经验要搞好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K:
这个还是请个硬件工程师帮忙设计!

网友L:
失真啊
静态工作点没设置好

网友M:
这个我看不懂,汗、。

楼主:
还是迷茫啊,起初想用两级放大器来放大,但是二级放大器找不到带宽和输出幅度合适的。就改用三极管了。
看了各位的回复还是迷茫的
试着设置静态工作点,但是还是不行,也许是自己没有找到吧。

网友D:
你把原理图放上来,大家好分析。

网友:
振荡器正弦波程序怎么编写

网友N:
静态工作点没选好,下半部进入饱和区了

网友O:
前面还好,后面就有点晕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