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故障

楼主(2012-03-14):
有那些大神用过MSP430 f149这款芯片。小弟自己设计一个电路,用的这片子,开始还好。用过一段时间后,程序就下载不进去了。一检查过jtag线路绝对联通。编程软件也都重装过了。还是不行。重新焊的板子,程序是能下载的。以前那个我为啥就不行了,是不是这个芯片有烧写次数的限制,还是我的硬件设计有安全隐患。坏掉那板子,以前程序还在运行。对于我这种情况,不知哪位碰到过,忘指点!

网友A:
要注意不小心例如静电之类的损坏器件

网友B:
关于静电,ESD方面有几个建议,大家参考一下:
1. PCB布线时, 如果有MCU的引脚如果需要外接线引出,最好采用座子,而不是插针.
2. 插座尽量不要太靠近PCB的边沿,如果空间足够,最好在座子和PCB边沿间铺上地.
3. 尽量不要带电热拔插仿真器。

网友C:
器件没那么容易被静电损坏

网友D:
是都偶,
管脚都带静电保护的,
就像有人讲,焊芯片是不要长时间烫,
但我用热风枪一个劲的吹,板子都吹糊了,
芯片还好

网友E:
回复 楼主:
您检查一下,复用的复位脚上的那个电容是否正常?或者把它焊掉试试。

网友F:
按照楼主的描述,一般都是JTAG下载口的那几个管脚存在虚焊滴,建议补焊后再检查下下载线和仿真器之间是否连接好的啊。。。

网友F:
哦,我也头疼过这问题一段时间了的啊,不过现在是 都没出现的了啊,这和经验还是有关系滴。。。

网友G:
复位了嘛

网友H:
一般是焊接问题。

网友I(2012-04-13):
一般是焊接问题,仔细检查线路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J:
换一块同样的板子试试,这种问题有很多。可能是jtag的管脚被打坏。

网友K:
按楼主的说法,若是对比测试了也是这样的,这个单片机就是坏掉了的啊,建议用万用表量一下单片机的DVCC与GND之间是否短路,这要是短了的话,那就是该单片机拜拜了

网友L:
单片机不用考虑下载次数吧,至少在它损坏前够你使用了,既然以前用过应该没问题的,先确定一下程序是否没下载进去,比如写个端口置高位的程序烧写进去,用万用表测一下,如果还是没反应,换一块单片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