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限幅问题

楼主(2012-03-14):
运放供电+-15V,输出电压要给AD,其输入只有0~5V,我想输出限幅,用1N4732a-4.7V
但查其IZT为53mA,也就是说53mA时能正常限幅吗?
但运放最大输出也在30mA,是不是下面的电路无**常工作呢?

网友A:
可以工作(即能限制其输出电压在5V以下)。IZT只是表明其稳压状态下的工作电流,若不足则其电压更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我希望能够达到0~5V

如果我对+5V和地用2个4148钳位,是否输出可以在-0.3V~5.3V?

网友A:
to 3L:

要能输出5V,则Vz必须大于5V。可选1N4734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不是运放输出,且最大只有5mA电流,电压可以到10V(直流信号),是否稳压管还要选更高稳压值的?需要试验呢?

网友B:
我也认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