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城主,如何多次用USART DMA发送数据?

楼主(2012-03-14):
请教下城主,USART1按照例程里面做,用下面命令启动
/* Enable DMA1 Channel4 */
  DMA_Cmd(DMA1_Channel4, ENABLE);
可以发送一次数据,但是第二次用这命令就不灵了,要怎么才能再次DMA发送数据?

网友A:
呵呵, 比较可靠的办法, 重新设定 DMA 的参数. 然后再次启动 DMA.

网友B:
一定要重新设定DMA的参数。

楼主:
原来如此,这DMA很二:@

网友B:
原来如此,这DMA很二:@
引用 楼主:

所以用它的人也要很二 :victory:

网友C(2012-12-07):
重新设定参数?DMA_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
也正被这个问题困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重新设定参数?DMA_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
也正被这个问题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