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51单片机在超过额定电压0.5V的情况下能稳定工作

楼主(2012-03-15):
哪款51单片机在超过额定电压0.5V的情况下能稳定工作,目前试用了一款MA802,效果不理想,再试下STC的,看看STC有没有传说的那么强

网友A:
为什么非要在非额定工况下工作?

网友B:
MA802能在0.5V下稳定工作?

网友C:
一般都可以在额定电压+-10%的情况下工作,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AT89C51,额定电压5V,最大工作电压6V,超过额定电压1V

网友E:
是做实验吧,这样的实验也许有实际的意义。

楼主:
现在有个产品是通过处理地的关断来设计的,开关瞬间电压过高的话,MA802会死机,端口也不稳定,所以想多做些测试

网友B:
看错了,以为是问: 哪款51单片机能在0.5V的情况下能稳定工作。吓我一跳。

如果是要问:“哪款51单片机在超过额定电压0.5V的情况下能稳定工作”的话
那我可以告诉你:所有51单片机都能在超过额定电压0.5V的情况下能稳定工作。

网友F:
呵呵,基本上所有的5V工作的MCU都能满足5.5VDC及以内正常工作。

信号进来即使不做复杂的处理,但串个电阻都是最低需要的了吧!

楼主:
我这个电路是用单相可控硅控制单片机的地,系统用电池,但是使用过程中会有USB口充电进来,现在发现有时候USB口插入的时候单片机会死机,这个我分析是电源处理不好,其实电源就是电池直接供电,插入USB的时候浪涌太大,应该是这个原因,现在计划在电源部分加电容

网友F:
先检查你的地线连接是否有问题吧?

如果只是高了0.5V的话,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你再串个电阻的话,那更没有问题了。

楼主:
地线连接没有问题,今天用STC的51做了测试,确实同样条件下,STC抗干扰的能力要强,价格也比较便宜

网友G:
AT89C2051 为 6.6V

网友F:
地线连接没有问题,今天用STC的51做了测试,确实同样条件下,STC抗干扰的能力要强,价格也比较便宜
引用 楼主:

不要把什么都上升到所谓抗干扰,这不是一个万能包,只要看不破,搞不定的问题都能用它来掩盖。

楼主:
同等条件下,换STC11L02的能正常使用,MAGWIN的MA802不能使用,MA802出问题的时候都是在插接USB口充电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得那么严重,项目是自己做的,有了问题请教,解决问题,我也不知道插接USB的时候死机是否可以定义为抗干扰差,也就那么一说,项目已经搞定了,后天交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