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接收机和S52单片机通信问题

楼主(2012-03-15):
本人新手,最近在做一个GPS授时系统,利用了GPS接收机和89S52单片机,遇到了一些问题,特此请教下:  GPS接收机是Garmin 15,输出是3.3V  CMOS电平,个人认为这个电平与89S52直接连接没有问题吧?!我只想从GPS接收机提取信息,于是没有使用GPS接收机的接收端口,也没有问题?!就是我弃用了P3^1口,只用了P3^0口。问题来了,GPS接收机和单片机单独通过MAX3232与PC连接调试都没问题,可是两者连在一起就没有反应。希望有人解答下,先谢了!!

网友A:
他俩电平不匹配吧,89S52连接到3.3V的电平应该不能工作吧,我以前用C8051F340做过GPS,他们都是3.3V,好用,所以你可以先把电平转换后接到单片机脚上试试

楼主:
您的意思是3.3VCMOS电平89S52不能认为是高电平是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3.3VCMOS电平89S52不能认为是高电平是么

网友B:
GPS.TX-->232-->PC.RX     MCU.TX-->232-->PC.RX 正常。小心?? GPS.TX--> MCU.TX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目前来看是电平问题,可惜芯片突然烧不进去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