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急救,VDDA和VDD掉电关系是否一定是先后关系?

楼主(2012-03-15):
香主急救,VDDA和VDD掉电关系是否一定是先后关系?
我把两者连接在一起,掉电后时间还是会丢失,该如何处理阿?

网友A:
VDDA与VDD之间的电压差始终不能大于300mV。

如果把两者连接在一起仍然有问题,可以考虑检查掉电的过程是否太漫长,还可以检查电路或PCB的布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