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2-03-15):
PIC在用两个595级联驱动四位数码管的时候
发送数据是这样写的
void send(uchar duan,uchar wei)
{
    SSPBUF=duan;         //发送段码
    do{
        ;
        }while(SSPIF==0);
    SSPIF=1;
    SSPBUF=wei;           //发送位码
    do{
        ;
        }while(SSPIF==0);
    SSPIF=1;
    srlk=1;   //锁存
    asm("nop");
    asm("nop");
    srlk=0;

}  有一点我不明白  段码发送完毕 为什么不锁存 直接就发送位码,如果这样 位开的时候 段码不就被位码冲掉了么。怎么去显示相应的段码呢。

网友A:
锁存只是为了稳定! 不发送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B:
两个595级联的吧。
简单说就是先发送的数据先送到第一个595内,发送第2个数据时把第一个数据送进第2个595内,而第2个数据留在了第1个595内。这样说可以理解吗?
或者你把两个595想象成1个16位的寄存器。

网友C:
Re:
有一点我不明白  段码发送完毕 为什么不锁存 直接就发送位码,如果这样 位开的时候 段码不就被位码冲掉了么。怎么去显示相应的段码呢。
引用 楼主:

段码发送完毕是,这个时候 段码还在位码的那个595里呢
等发送位码,才会把位码595里的段码数据移位到(冲到)段码的那个595,因为他们是级联的啊

然后再一起锁存。

网友D:
你把595想象成一个带水阀的管子,多个595接在一起就像一段一段的水管,每段都有一个水阀,发送位就相当于水在水管里面流动,不打开这个水阀,水就不会从这个段流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理解了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