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升压问题

楼主(2012-03-15):
想把一个低压正脉冲升压到2500v的正脉冲,这个变压器应该是什么类型的 怎么选型?产生的高压脉冲后带负载,电压会不会下降?如果低压脉冲的频率是可以变的,对输出和变压器选型有影响吗? 望高人指点啊
想实现这个 有什么成熟的电路可以参考吗
脉冲频率 200-2000hz 占空比50% 功率1w左右

网友A:
这个要顶,我现在也在做类似的

楼主:
2# wzf3151 我刚开始做 什么都不懂 指导下呗

网友B:
脉宽和负载是个重要指标,

网友C:
脉冲频率,范围,负载大小,有了这些参数才好考虑下一步

脉冲变压器设计 王瑞华 403页 10.2M

网友D:
成熟的电路可以参考: 汽油发动机点火线圈 老式黑白电视机行输出变压器 电(击)棍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