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定义报错?

楼主(2012-03-15):
typedef struct
  {
   char   Blank;
char  aaa;
char bbbb;
  }__TYPE_FLASH_IDCARD;   //total 14 bytes

#if((sizeof(__TYPE_FLASH_IDCARD))%2 == 0)
#define NUM_TOTAL_IDS  (UINT16)((FLASH_TOTAL_SPACE / sizeof(__TYPE_FLASH_IDCARD))-0.5)
#elif
#define NUM_TOTAL_IDS  (UINT16)((FLASH_TOTAL_SPACE / (sizeof(__TYPE_FLASH_IDCARD) + 1)-0.5)
#endif

Error [1002] syntax error, '')'' expected
Error [1002] syntax error, '')'' expected
Error [1029] malformed expression in '#if'
Error [1002] syntax error, 'constant' expected
Error[1029] malformed expression in '#elif'

网友A:
#elif 要有条件 , 没有用#else
少了个) ,数数吧
#define NUM_TOTAL_IDS  (UINT16)((FLASH_TOTAL_SPACE / (sizeof(__TYPE_FLASH_IDCARD) + 1)-0.5)

网友B:
如楼上,()在NUM_TOTAL_IDS中不成对啊。

网友C:
如 2,3楼所言

#if((sizeof(__TYPE_FLASH_IDCARD))%2 == 0)
在预编译的时候
sizeof(__TYPE_FLASH_IDCARD) 的值应该是 未知的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