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临界值计数的问题

楼主(2012-03-15):
想在一个系统中计出电压过压的次数,假如电压超过245伏就是过压,被测电压值低于245伏就是正常工作,可是当电压在245伏左右时(电压在临界值时),单片机确频繁计数,计了好多次,这个临界值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采用滞回比较器。

网友B:
也可以多检测几次再处理--属于>还是<

网友C:
软件上不要去和一个点比较,和一个区间比较。

网友D:
就是4L的说法,监测到一次超标后,打个标记,若干时间内监测到的就忽略掉,同时标记后移就行

网友A:
就是4L的说法,监测到一次超标后,打个标记,若干时间内监测到的就忽略掉,同时标记后移就行
引用 网友D:

不能这样做...

若通过AD采样用软件判别,则需要设定上下两个“滞回”门限。这同样是个(软)滞回比较器,也是个“状态机”。

网友E:
超250才过压
低于240才正常

网友C:
就是4L的说法,监测到一次超标后,打个标记,若干时间内监测到的就忽略掉,同时标记后移就行
引用 网友D:
我的说法和你的不一样,楼上说了不能那么做。不是时间区间,是电压区间。当当前状态处在超标状态,就和低的电压比较,当当前状态是低的状态,就和高的电压比较。这样处在区间内的有可能是超标的那个状态,也有可能是没有超标的状态。这才是和区间比较。就是HWM说的软滞回比较器。

网友F:
HWM说的才是正道。

网友G:
滞回比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