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通道MCU意义何在?

楼主(2012-03-15):
上次在IIC上与富士通的半导体工程师聊,他给我推荐了一款适合小家电应用的他们最新8位双通道FLASH MCU。性能非常不错,工作电流仅为110微安/ MHz,待机电流5 µA,关键是价格还是挺有竞争力。当时他提到了采用新工艺实现双通道Flash功能,搞忘记了问他这个双通道Flash有什么意义?一般在小家电中怎么用?哪位大虾能解释一下?

网友A:
不错,和我在用的MB95260系列管脚是兼容的。

网友B:
小家电对功耗有要求吗?

网友C:
能不能不是日本IC。。。 以后越来越难买了。。。。

网友D:
猜测:
应该最大的好处就是比较适合做BOOTLOAD吧,BOOTLOAD代码在一个FLASH中,应用代码在另一个FLASH中。

网友E:
猜测:
FLASH读取速度比较慢,是不是交替读出会比较快,CPU不用等待太久

网友C:
双通道FLASH,就是可以使程序在FLASH上运行的同时可以对另一通道FLASH进行读写,从而保护重要数据。
也可以做一些非常规的IAP之类的应用。

实际使用意义不大,此MCU亮点在于110uA/MHz… 价格上还是比MSP430要贵。

网友F:
看来楼主是一个不喜欢baidu的同学,呵呵,用“双通道 MCU”一下就可以搜到了,你说的应该是这个新工艺双通道Flash MCU MB95560系列,自己去官网看看就知道了http://www.fujitsu.com/cn/fsdc/news/archives/2011/0704.html

网友G:
楼主首先要弄清楚FLASH的工作原理。在MCU在运行时,对单个Flash进行写入和擦除时需对Flash库施加高电压,无法读取整个存储器。有两种比较典型的替代方案可以让系统保持工作:一种是其它存储器运行写入/擦除(通常是RAM)Flash的代码,第二种方法是在执行Flash操作时,为CPU提供一种拖延代码执行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有一个限制:由于中断矢量通常位于Flash存储器,因此在执行Flash命令时需要禁用中断功能,因为CPU在那段时间无法读取Flash,而且在需要时,也不能获取中断矢量。双闪存主要是方便在MCU运行的时候同时向另一通道Flash进行读写,从而保护客户所需的重要数据。

网友H:
好像uPSD就已经是这样的吧,只是ST把它给毙了!

网友I:
8位MCU技术一般比较成熟了,价格很重要,不知道你说的价格是多少。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兄弟提供的信息,就是这个芯片,与之前我用过的F2MC是一个系列。他说的价格大概在6块RMB上下。

网友J:
双通道FLASH?
现在在用的是一个豪称 双核 的8位MCU,更牛X的是还有一个型号是8核的,是台湾应广的一个MCU.内部资源不是很多,但是小家电够用了.用起来还不错.双核,他们说的是两个FPPA,FPPA0和FAAP1,两个FPPA共享系统RAM,ROM和时钟.其实就是两个FPPA可以相互独立工作有或不干扰,中断只打断FPPA0,对FPPA1没有影响.说白了就是两个main函数同时出现在一个过程文件中.http://www.padauk.com.tw/index.php可以去看一下.不过他家是OTP的,也听说过另外一家长沙的芯片也有类似的功能.

网友K:
新品吧,还是用在电机控制领域?话说富士通在电机控制领域比较强悍,尤其是在变频领域。

网友L:
长沙还出了三核单片机呢。估摸着也许可以做bootloader

网友M:
富士通的MCU可靠性与抗干扰能力大都不错,但应用资料太少了,很难查到可以参考的技术信息,有谁有MB95F634的资料啊?

网友:
需要富士通资料的人,可以找我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