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音频网络传输

楼主(2012-03-15):
语音信号通过ADC转换成数字信号之后经过编码形成一帧语音数据,
经过差分芯片,变压器对电平转换后,通过网线传输。
通过示波器观察这个发送的数据型号,
在没有连网线的情况下,差分出去的信号很好,
一接通网线,信号就有很多的干扰,
在接收端收的信号中后有大量的杂波,听到的语音有噪音。
PS:差分芯片与变压器之间串了一个25欧的电阻,
      网线太长,会导致接收的信号失真。

真的是不明白问什么,本人不懂模电知识,还望大家多多相助。。谢谢了!!

网友A:
差分信号要平行且等长,你的网线用的是普通的5类线了,几根线是交在一起的,将差分的平行要求破坏了吧,等不等长也很难说了。
可能这是这个原因。

楼主:
对呀对呀,我用的是普通5类网线,且网线的线序是按照原理图制作的,我不明白这样为什么会破坏差分的平行要求。

网友A:
网线中,线不是平行的,是交织在一起的,平行性很差。

网友B:
直接用网线肯定不行啦,都没有均衡和驱动

楼主:
5# happyming0809 ,为什么呀?不是经过差分驱动了吗??还有个问题是:网线越长听到的声音就越好,可是在示波器中看的信号延时也太长了,这个有办法解决吗??让延时短点、、、

楼主:
PS:网线越长,信号就会失真的问题已解决了。。:)

网友C:
PS:网线越长,信号就会失真的问题已解决了。。:)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决的,给说一声:)

网友D:
既然是音频信号,难道不该用专门的音频线传输?

网友C:
:)估计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