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交流通路中恒压源的恒定之意?

楼主(2012-03-15):
BJT共射h参数等效模型中没有直流,将其恒流源经诺顿定理等效变换成恒压源之后,恒压源周围仍然只存在交流信号,如何理解恒压源的恒定之意?

网友A:
此地“恒压源”不是指其电压恒定不变,而是指其电压不受负载影响(意为内阻为零)。严格说来,那该称之为受控电压源,其输出电压受信号控制而变。

楼主:
此地“恒压源”不是指其电压恒定不变,而是指其电压不受负载影响(意为内阻为零)。严格说来,那该称之为受控电压源,其输出电压受信号控制而变。 ...
引用 网友A:

把这里受控电压源的瞬时值等效换算为有效值,其有效值是恒定的,请问可以这样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