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网络的负载效应对于电压负反馈减小输出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2-03-15):
童的模电第三版 我知道令输出量的作用为零可以得出反馈网络在输入端的负载效应,令输入量的作用为零可求出反馈网络在输出端的负载效应,可还是不知道图中划线处如何理解,反馈网络的负载效应如何使Io不被反馈网络分流而全部给了Ro?最好能有推导过程,不好推导的话文字解释也行,谢谢大侠

网友A:
re LZ:

其实很好理解。测输出电阻时令输入为零(或交流零),这是“输出电阻”的定义(输入信号非零则输出不定)。引入电压负反馈后,若输出端加上一个激励信号则此信号必然随之反馈到输入端。因为是负反馈,显然在输出端将产生一个反相输出以部分抵消输出的变化。这样一来,闭环反馈的输出阻抗将小于无反馈下的开环输出阻抗。具体表达方式可参见书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明白您的意思了,以下是我写的推导过程:
设Ro上的电流为Iro,反馈网络的等效电阻为Rf,Rf上的电流为If,则有Io=Iro+If且IfRf=Uo
Rf//Ro=Rof=Uo/Io  =>  1/Rf=Io/Uo - 1/Ro
If=Uo/Rf=Uo (Io/Uo - 1/Ro)=Io-Uo/Ro
-AFUo+IroRo=IoRo   /*这个等式是我根据您的答复理解出来的,不知是否正确
=>  -AFUo=Ro(Io-Iro)=RoIf=Ro(Io-Uo/Ro) =IoRo-Uo
即-AFUo=IoRo-Uo
这个结果和书上划线句子下面的公式正好差了一个负号,检查了半天没看出来自己错在哪了,望前辈指点~

网友A:
to 3L:

注意,这里未曾说明是串联还是并联反馈,只是指明了其为电压反馈。因此,只假设具有反馈系数 F,即 Xf = F Uo。

由于令输入为零,在输出端馈入激励Uo后,纯输入为 - Xf (注意负号,即负反馈),则在输出会有 U = - A F Uo (受控电压源输出,不含内阻)。这样一来,放大器(开环)内阻 Ro 上的电压为 Uo - U = (1 + A F) Uo,其上的电流为 Io = (1 + A F) Uo / Ro。显见,负反馈闭环后的输出阻抗为 Uo / Io = Ro / (1 + A F),即闭环输出内阻为开环的 1 / (1 + A F) 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好像明白您的意思了,以下是我写的推导过程:
设Ro上的电流为Iro,反馈网络的等效电阻为Rf,Rf上的电流为If,则有Io=Iro+If且IfRf=Uo
Rf//Ro=Rof=Uo/Io  =>  1/Rf=Io/Uo - 1/Ro
If=Uo/Rf=Uo (Io/Uo - 1/R ...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成立:【Rf//Ro=Rof=Uo/Io  =>  1/Rf=Io/Uo - 1/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