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电压越高,MAX232的TTL接口电平怎么也高?

楼主(2012-03-15):
2个问题
1、供电电压越高,MAX232的TTL接口电平怎么也高?
2、由于MCU与MAX232是分开供电的,这样MCU与MAX232的串口连接 是不是还要加电平转换?

网友A:
。。。。MCU与232为啥要分开供电。。。。。 是同一个逻辑电平就不用电平转换

您别说地也没连一起

网友B:
闲的蛋疼啊.莫非你想加光偶隔离?串个电阻坏不了就行了

楼主:
供电电压越高,MAX232的TTL接口电平怎么也会变高的?

网友C:
供电电压越高,MAX232的TTL接口电平怎么也会变高的?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高了,其逻辑电平肯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随之升高。建议采用器件规定的额定电源电压供电。

楼主:
原因是什么,钳位二极管 灌过去的吗?

网友D:
原因是什么,钳位二极管 灌过去的吗?
引用 楼主:

你先告诉我这个升高这句话是怎么来的,是你看来的,想出来的,还是别人告诉你的。分电源供电的事,楼主是在是自找麻烦,为啥要这样做呢?地线也没连在一起?

网友E:
没看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