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永磁同步电机

楼主(2012-03-15):
请做过永磁同步电机的朋友,帮我看看。
我有个19对极的永磁同步电机,不知它控制起来如何,我是用DSP,SVPWM控制。
因为以前都是在TI的例程上改,但以前都是4对极的电机,这次还想修改TI的例程。
19对极,不知控制起来有什么不同?难点在哪里?
直接改TI的例程中极对数参数是否可以,程序还需在哪里修改相应的参数?
多谢指教

网友A:
19对极的永磁同步电机, 本来嘛, 极对数对于控制来说, 没有多大影响. 程序改个极对数, 变换一下转速计算就行了. 只是这样的电机, 工艺和内部的磁场等制造方面的因素, 性能一定不会太好.
如果真要研究电机控制, 不赞成选这样的电机.
当然, 做项目的话, 那就干吧, 对最终性能的期望值不要太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