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隔离的DCDC能将 开关电源的噪声和50hz的工频信号去掉吗

楼主(2012-03-15):
(无正文)

网友A:
大多数的隔离电源都是可以的。
但是也有一定的噪声和纹波。滤波电路还是要的。总体效果要比非隔离的好。当然成本也贵了不少。

网友B:
隔离电源去除工频干扰和开关电源纹波的能力比较强,效果一定比非隔离的好。
但是隔离电源本身也是开关电源,变换过程也产生纹波,当功率很大时,纹波系数未必小于开关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