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TVS有必要吗?

楼主(2012-03-15):
刚看了一块成品板子,电源部分用的LM2575-5V,在它的前后都加了TVS,前面加还可以理解,5V输出也加TVS有这个必要吗?如果必要要用什么规格(它是贴片的,印的是LV ML)?

网友A:
贴图吧。
搞不好是续流管,而你搞错了

网友B:
是不是防止输出高电压一类的保护啊。对后面供电起到一定的保护,可以不用,有时候我就把我们自己产品上的给拆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严重的问题。

网友C:
TVS不会加在输出端,加了也没用,纯属浪费。

网友D:
二楼说得有道理。TVS、稳压管、肖特基二极管这三种在画法上差别不大,有时常 常混在一起。

网友E:
应该是蓄流

楼主:
板上标号是TVS,而且是个5819并联的

网友F:
他的输出,是别人的输入,还是可以用的吧?

网友G:
防止静电的,是加在所有的输入输出接口上,电源输出加也是可以的。

网友H:
无图无真相啊
发图

网友I(2012-06-23):
输出保护,你的稳压芯片不可能一直可靠吧!后边也许有重要的芯片

网友J:
话说,有的DC-DC芯片在输出加还是很有必要的。
用TPS54231,弄不好就烧了,然后是输出接近输入24V,烧了些东西,加了个6.0A,最多再烧TPS54231,损失小多了。
关于烧54231,最郁闷的要数贴片电感电感量几乎为零,用一般万用表测不出来,我们是烧了3片54231后,才考虑电感有问题的,用电桥一测,电感值几乎为零,相当于两端直接短路。

网友K:
肯定是用来保护电路的,但是不一定非得加!

网友L:
输出过压保护用的!

网友M:
5V电源加6V左右的TVS是有用的。

经常跟美国的工程师做交流,他们设计的电路,按我们的看法有好多是“多余”的。
比如,所有经过接插件连到外部的,IO都串一个100~510欧姆(根据具体情况)电阻,IO会接地一个小的电容,再并一个TVS到地。
我从90年代开始设计的工控产品也是如此。

就说USB接口,人家正规的产品,USB接口都有TVS保护的,但是国内的产品,很多都因为成本原因,没有任何保护。

网友N:
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