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环境为什么不能软件仿真

楼主(2012-03-15):
一个编译通过的程序,想用软件仿真跑一下程序,但一进DEBUG状态就提示没有连接J_LINK,要怎么设置才能进行软件仿真呢?

网友A:
在项目选项的 Debug 里, 选择左边的 Use Simulator

网友B:
ARM型号太多了,各种外设都是厂家自己定义的,不是ARM内核的一部分,根本仿不了,为什么你们要软仿呢?

网友C:
这个不太好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