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pcb资料

楼主(2012-03-15):
大家好:
    我在pcb方面还是个菜鸟,有个小问题请教下。就是最近公司要我搞定一份pcb的资料,见下图。应该怎么搞。

网友A:
这个是打印图啊

网友B:
几个文件:
1 bom
2 正面器件丝印
3 反面器件丝印
4 测试说明
5 按要求再补充。。。。

楼主:
我们公司以前的前辈是用POWER PCB的,不知道他怎么转换的转换成了CAD文件再打印。转换的结果就是上面那个图。具体来说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转换。

网友C:

就是个打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