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往Mega88pa中烧写程序

楼主(2012-03-15):
最近买了几块Mega88pa单片,想往里面烧写程序,一开始用的是AVR Fighter软件,但是提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后来有尝试用ProgISP1.71,提示“没有发现编程器,请检查编程器是否接入”。都忙活一天了。下载线是我自己制作的,结合AVR Fighter给Mega48下载程序,非常好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给Mega88Pa烧写。
我买了两块Mega88Pa单片机,都是这种情况,我怀疑是不是Mega88Pa烧写程序时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Mega88 pa 版倒是没有玩过, 不过不应该和 MEGA88 不兼容的. 会不会是熔丝位的设置问题, 楼主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2# airwill 网上有说Mega88Pa出厂时熔丝位就是错误的,首次使用时要用高压编程器烧写。搞不懂,身边没有什么高压编程器,只能再找方法了

网友A:
我以前就自制了个高压编程器, 其实光清除熔丝, 还是比较简单的, 要控制的脚不是太多

楼主:
4# airwill 怎么做呢?

网友A:
您看一下 DATASHEET 关于并行编程的介绍, 仔细研究一下, 其实看明白了, 就不会觉得复杂了

网友B:
如果是台式机的话建议用并口下载,下载线自己做,只需要几个330欧的电阻即可,软件用双龙电子的slisp,超级好用。

网友C:
如果要用高压编程,不妨考虑小店的3合1 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