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时钟芯片老坏,请高手帮忙分析

楼主(2012-03-15):
焊了15片板子,RTC芯片坏了6片,美信的DS1337.
不知道是芯片的质量问题,还是电路有问题,把芯片弄坏了。又或是用手摸坏的(静电)。

网友A:
看看 新老板子 32768 配的电容是否一致,32768是否换过?

楼主:
没有配负载电容,这颗芯片内置的电容。

网友B:
先交叉更换晶体测试,看是否为晶体问题,排除晶体问题就是焊接或PCB的问题,注意绝缘电阻,过低的绝缘电阻是导致问题的原因之一。

楼主:
原因找到啦,7脚默认输出32.768K的矩形波,通过上拉电阻串扰到芯片的电源,电源不好,导致有的芯片能工作,有的就不行。修改驱动,把7脚输出屏蔽就好啦。以前还真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C:
第一图就是大bug,BAT54是SBD,漏电很大的,VDD33消失以后很快会把电池里面的电放光。

网友D:
直流电池不需要防倒灌措施?相当危险的电路!

网友E:
你上拉电阻多大的,怎么还会有这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