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一下下面的电路

楼主(2012-03-15):
VCC5V处实际电压为5.6V,J1不接负载时,D1上的压降是0.4V,9012不导通。
J1接上负载后,流过R1的电流大概有200mA~500mA,9012导通,CURRENT端对地电压慢慢升至5.6V,上升的时间很慢,
如果把C1容值减小,上升的时间就快些,但是如果容值减小,接负载后电路又不稳定。
做怎样的改动才能不减少电容容值,又能保证接负载后CURRENT端对地电压上升快些?
不知道怎么贴图,只好打了个包。请大家支支招

网友A:
R5、C1是一级滤波,改为R5/4、C1/10的四级滤波看看。

楼主:
四级滤波?是很么意思啊?直接将R5改成250欧姆,C1改成47uF吗?
测试时,R4没有焊接。

网友B:
移动电源?

CURRENT端到底用来干嘛的?接的什么?

楼主:
CURRENT端出去接光耦,然后到单片机的I/O口,检测负载有没有接上。想做个给手机充电的玩玩。

网友B:
既然是给单片机信号,C1用那么大干嘛?

楼主:
C1小了,接上负载的瞬间,current端的电压不稳定,升高后会突然变低,再变高

网友B:
既然用了单片机,你还不会判断处理下?

网友C:
把C1拿掉,然后在D2的左边加电容到地。电容要并接一个电阻放电,阻值嘛,慢慢调一下,看你要的充放电速度而定。

网友D:
把C1接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