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死我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电路 供电电压AC14V,由于原来没有合适的稳压管,就是用4.3V和两个4007串联(),测得端电压时5.4V,LED支路的电流时12-14ma左右,于是我买了5.6V的稳压管,可是用5.6V的替换以后发现LED电流却小了,只有5ma,可是端电压却是5.58V左右,到底为什么? led的端电压增大了,电流为什么小了呢?电阻为135ma,谢谢大家 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A(2012-03-15):
只用过发光二极管,你这种LED驱动电路没有用过。
你的电路不知道你是没有画还是怎么回事,有几个问题
1.如果你想得到稳定的电压,整流之后要并电容
2.电阻串在电路中没错,位置要改动,直接放在稳压管前面。
3.两路LED直接并联,好像不行,电流会不会分布不均容,亮度不一致,应该在LED上串电阻。
4.用稳压二极管稳压,要好好计算。根据负载电流的大小选择合适的稳压管及电阻

网友B:
稳压管有一定离散性,而LED对电压很敏感,应该改用电流驱动,楼主的电路不合适。

网友C:
因为你的5.6V稳压管在低于5.6V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电流通过了,不同的稳压管性能相差太大。曾经用一个5.6V稳压管并在5V电源端,试图吸收5V电源上的毛刺,结果发现5V电源的电流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