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的cpld功耗偏高!!!

楼主(2012-03-15):
本人用altera 的cpld做组合逻辑。型号是epm570t144。没有时钟输入,主要功能是选通外围接口,将单片机的总线分配给外围模块。使用的管脚基本上把cpld的io口用完了。目前功能正常,但是功耗偏大,3.3V供电,cpld的功耗就有10几毫安,请问,这个功耗算正常的吗?有没有方法降低功耗?

网友A:
:)这个本来就是FPGA,只是把他说成CPLD而已。
功耗怎么可能有你想的那么低了。